[求助] ICC2在做place_pins 失败!!

楼主(2024-10-24):
icc2在floorplan阶段想要摆ports时输入了图上的指令,但在gui界面上却没有任何反应。
想请各位前辈们能否帮我指引方向,已经想办法想了三天

原本想说是不是metal层没有设定horizontal vertical的关系,但设定之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A:
can you share the log file for this command? So that we may be able to come up the solu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 you share the log file for this command? So that we may be able to come up the solution

后来使用gui界面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感谢您的回复
我猜可能是io_guide 跟 io_ring之前没有设定好

网友B(2025-03-07):
引用 楼主:
后来使用gui界面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感谢您的回复
我猜可能是io_guide 跟 io_ring之前没有设定好
...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求分享如何解决

网友(2025-07-14):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原因应该是,网表文件中,端口已经映射IO-cell。
......
  PDB2A U07_RXDN ( .AIO(rxdn[7]) );
  PDB2A U08_RXDN ( .AIO(rxdn[8]) );
.....
  PDB2A U09_RXDN ( .AIO(rxdn[9])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求分享如何解决

当时其实是要place io cell,但刚开始学习搞错成place pins,所以place pins这部分我不清楚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