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构成的采样保持电路SFDR很差

楼主(2024-10-24):
我在设计一个栅压自举开关,后面链接一个1.5pF的电容构成采样保持电路,但是该电路仿真的结果SFDR很差,我需要达到16it以上的ENOB,但是现在只有差不多10bit左右,请问路过的同行和大佬这该如何调节啊?

楼主:
而且输入100KHz的正弦波,100KHz附近的谐波好多,实际的SFDR约为0,这是因为什么,该如何调节呢

网友:
先把频谱泄露给弄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输入100KHz的正弦波,100KHz附近的谐波好多,实际的SFDR约为0,这是因为什么,该如何调节呢
...

这就是讯号做DFT处理时,可能没有满足到相干采样的规则,而导致频谱泄露
实际该如何调整可以参考附件的内容

Cadence DFT做法.pdf

DFT实际如何使用

解释频谱泄露原因

网友:
噪底也太过楼a

网友:
没有满足相干采样,16bit的话你这个1.5pF采样电容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频谱泄露了老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讯号做DFT处理时,可能没有满足到相干采样的规则,而导致频谱泄露
实际该如何调整可以参考附件的内 ...

收到,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讯号做DFT处理时,可能没有满足到相干采样的规则,而导致频谱泄露
实际该如何调整可以参考附件的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