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PF网表的语法格式

楼主(2024-10-24):
现在在关注标准单元的提完寄生参数的网表,但是看的时候网表里定义的net名称不知道怎么对应到版图中去,以及电容的描述也不清楚是谁和谁的电容,想问问有没有大佬对这方面有了解的。格式的DSPF1.3

网友A:
这个不好看哎,程序提出来一大堆的电容电阻之后会简约RC网络,从dspf网表对应版图不太好看,这边是用的那家工具?可以尝试输出OA&dspf,这样从版图直接看

楼主:
RC用starRC提的,版图是华大的skipper

网友:
starrc可以提成parasitic view的格式,然后用parasitic prober之类的看寄生,蛮方便的,看看help文档。

网友(2025-01-20):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看哎,程序提出来一大堆的电容电阻之后会简约RC网络,从dspf网表对应版图不太好看,这边是用的那家 ...

什么是OA&DSPF呢?具体如何做呢?

网友A:
例如StarRC,在生成寄生网表选择OA&DSPF,这样提取完会有一个starrc view,打开他,通过parasitic prober看寄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例如StarRC,在生成寄生网表选择OA&DSPF,这样提取完会有一个starrc view,打开他,通过parasitic prober看 ...

starrc中没有dspf格式的输出,看UGI讲spf是DSPF的一种格式,但奇怪的是提出的spf并未含有坐标信息,请问是怎么解决?

还有输出OA时,需要提供OA-device-mappin-file,但fab未提供,请问可以截图下这个device-mapping-file,给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arrc中没有dspf格式的输出,看UGI讲spf是DSPF的一种格式,但奇怪的是提出的spf并未含有坐标信息,请问 ...

哦哦,1、是我的疏忽,应该是OA&SPF,SPF格式网表是可以输出坐标信息的,但是都是以*前缀的注释所体现,如果没有坐标注释似乎可以通过UI界面或者命令所设置;
2、OA layer map大概格式如下图,这个比较麻烦,他是把ITF中指定的layer map到starrc view中,格式大概是ITF_map_name lib_layer_name lib_purpose_name port_layer_name port_purpose_name;想用parasitic prober这个工具必须要有starrc这个view,对于不是开发RC提取这方面的人员,这个map文件比较复杂,最好拿fa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