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的highlight net的skill命令是什么

楼主(2024-10-24):
请问电路中通过net 名字去highlight net的skill命令是什么?比如说在电路窗口上可以通过probe去点亮一个net,其对应的skill命令是什么?

网友A:
三个函数: geAddNetProbe() , geAddNetProbeFromTo() , and geEnterAddNetProb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函数: geAddNetProbe() , geAddNetProbeFromTo() , and geEnterAddNetProbe()

是否可以通过这几个,命令来输出高亮net的一个list, 或者根据list来高亮list中的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