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输出不正确

楼主(2024-10-24):
有人可以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带隙输出这样吗

有人可以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带隙输出这样吗

有人可以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带隙输出这样吗

网友A:
多少看点儿带隙知识再仿真嘛,不然仿出来也可能是碰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看点儿带隙知识再仿真嘛,不然仿出来也可能是碰巧的

请问一下,我这里的问题是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看点儿带隙知识再仿真嘛,不然仿出来也可能是碰巧的

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A:
带隙基准是不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电压和一个负温度系数电压之和,正负温度系数抵消,得到近似零温度系数?
现在负温度系数,谁多谁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隙基准是不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电压和一个负温度系数电压之和,正负温度系数抵消,得到近似零温度系数?
现 ...

我已经试过加大R2电阻了,加大了很多,但是输出基本不变

网友:
图不全,看不见是多少电压。最起码先列出VBG公式,得到1.2V基准电压,然后根据公式调整温漂

网友:
你的M7栅极一直是VDD?都饱和电流2.3mA了,管子废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启动电路的问题,谢谢你的解答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