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二级运放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问题

楼主(2024-10-24):
各位大佬,前几天搭了一个使用共模反馈的二级运放,增益一直很低,换成连续时间共模反馈之后就好了。
想了很久,一直也不知道为什么,请求各位大佬指点。
电路图长下面这样。

楼主:
这个是我用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原理图和参数,开关啥的都没有问题。我分别尝试在第一级,第二级和两级都加了共模反馈,但是增益一直是负的。。

楼主:
这是连续时间的AC仿真

楼主:
把反馈改成开关电容了就变成这样了,跑的pss和pac

楼主(2024-11-25):
忘了更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更了,问题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2025-04-28):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呢?

因为电容在开关的时候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频率上去之后你算出来这个电阻的阻值还蛮小的,所以就相当于拉低了你的rout,解决方法是往vout跟反馈中间加了个源随器,隔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