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V高压工艺推荐

楼主(2024-10-24):
求推荐国内哪家工艺可以耐受3V~12V的电压范围啊,不光Vd要耐受3V~12V,同时输入栅压Vg也要耐受3V~12V,感谢!

网友:
flash工艺应该都可以

网友A:
看下华虹的.35BCD工艺

楼主:
我看高压工艺一般都用厚栅氧做的,但厚栅氧的Vth很大到2了已经,3V电源带不动,但高压薄栅的管子Vgs又很低,到不了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华虹的.35BCD工艺

这个工艺的高压管vgs在0~5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工艺的高压管vgs在0~5V

NMOS Vt 没有那么高,PMOS 符合的  VDS跟VGS能到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