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

楼主(2024-10-24):
在仿真二极管连接的mos器件当负载时,发现这个和我的输出对不上,为什么我的最高电压不是VDD-VTH2呢?
我的最高电压VDD是1.8V,vth2是1.05,

网友A:
MOS管不是过阈值就完美导通不到阈值就彻底截止的理想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不是过阈值就完美导通不到阈值就彻底截止的理想开关

不太明白,您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您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二极管连接,饱和区的Vgs会比Vth大很多的

网友:
把PMOS管子的W/L改成很大,让导通电阻变小才行

网友:
不对,你这个不是应该是PMOS二极管当负载嘛???!!!

网友C:
你把上面那个管子改成PMOS的二极管接法,再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把上面那个管子改成PMOS的二极管接法,再试试看

一样达不到他想要的结果,他把阈值电压想得太理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达不到他想要的结果,他把阈值电压想得太理想的。

我大概想到了,谢谢大神的回复,我那个vth会有一点变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连接,饱和区的Vgs会比Vth大很多的

好的,谢谢大神的回复,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上面那个管子改成PMOS的二极管接法,再试试看

谢谢大神的回复,我已解决我的疑惑

网友:
阈值是会变动,更重要的是Vgs≠Vth,最基本的电流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