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有license过期,通过原license信息生成新的license方法

楼主(2024-10-25):
原有license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由于过期,能通过原有的license信息,使用scl_keygen生成可用的license
为什么原来的license每个SIGN都不一样,使用scl_keygen生成的license每个SIGN都是一样的

INCREMENT SSS snpslmd 1.0 12-dec-2030 1 AF29531845414058E465 \
VENDOR_STRING="10EC7 48EB3 D83D4 8C0E4 9D33A 2FEF2 D53DF 157DD \
15CEC A71" ISSUER="Synopsys, Inc. [1/8/2014 0:43:49 26356 3.16.2]" \
NOTICE="[DO NOT DELETE/MODIFY SSS OR ANY OTHER KEYS IN THIS FILE]" \
SN=RK:0:0:1 SIGN="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FFFF 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INCREMENT 3D snpslmd 2030.12 30-dec-2030 99 \
VENDOR_STRING=^1+S&PID=06417599& SUPERSEDE ISSUED=01-apr-2004 \
ck=251 SN=RK:2671-0:167603:0 START=01-apr-2004 AUTH={ snpslmd=( \
LK=7F899308424DA101415C SIGN="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FFFF 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
INCREMENT 3P snpslmd 2030.12 30-dec-2030 99 \
VENDOR_STRING=^1+S&PID=06417599& SUPERSEDE ISSUED=01-apr-2004 ck=50 \
SN=RK:2671-0:167603:0 START=01-apr-2004 AUTH={ snpslmd=( \

LK=AFC9B3481E5129305C1B SIGN="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FFFF 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

网友:
不行。你可以试下找台license服务器把时间改成你的原license的生效时间内,试下。

网友A:
没听懂你说的,如果是时间戳过期了,你可以用sclkeygen重新生成一个license。
只要打开Synopsys.dat,把里面每一句INCREMENT后面跟的时间改到2030或者随便什么时候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懂你说的,如果是时间戳过期了,你可以用sclkeygen重新生成一个license。
只要打开Synopsys.dat,把里 ...

也可能是Synopsys.src,记不得了

网友:
If you contact me personally, I can offer assistance.

网友(2024-12-18):
我会解决,有需要私信哈

网友:
It is normal for SIGN to be different for each feature, but the reason it is created the same in the fake license is because the SIGN keyword only needs to be inserted, and the reason it is not different for each is to simplify the generator.

You can create it by creating the value of this SIGN differently for each src file and it will work.

网友:
搞定了吗?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我遇到和你同样问题

网友(2025-02-09):
楼主搞定了吗?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25-07-11):
怎么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