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DS

楼主(2024-10-25):
IO输出直连LVDS接口输出时,中间是否需要串连电阻或者电容?

网友(2024-12-21):
看芯片要求和电平匹配,通常IDT(瑞萨)的文档写得很清楚

网友(2025-06-19):
在强调EMI的板,可以串0到22R的电阻隔离,通常为2.2欧的电阻居多;好处是加强了对主控的保护和对ESD的抑制;在辐射方面也可以有相对的调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