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的inl仿真结果哪个才是对的???

楼主(2024-10-25):
如图,是将DAC里的实际开关换成理想开关后的INL仿真结果,区别在于一个是用calculator里的INL函数计算的,另一个则是通过减去理想DAC输出计算的。但仿真结果是不一样的,请问大佬们觉得哪个图才是正确的?

网友A:
结果应该一样,不一样就是你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应该一样,不一样就是你搞错了。

啊?

网友:
第二幅图是算的DNL吧,看起来性能很差

网友A:
坐标轴单位也不对,横坐标换算成点数,纵坐标换算成L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标轴单位也不对,横坐标换算成点数,纵坐标换算成LSB

横坐标怎么换成点数啊

楼主:
有人知道换成理想开关的INL仿真结果应该是怎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