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画版图时multiplier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4-10-25):
请教一下大家!我现在手上的工艺库不全,各个器件的版图是从gds文件里提取出来的。
但是我现在的电路中,如果一个器件的m设置的是大于1的值,例如设置m=4,那它生成的版图就是4个器件摆在那里。
但按理说应该是内部自行运算扩大面积,生成的仍是一个器件,而不是直接变成4个器件平铺。这样会占很多面积。
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设m=4不应该出四个吗?。。。

网友A:
m就是放多个的意思,那种扩面积的操作是类似fingers的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m就是放多个的意思,那种扩面积的操作是类似fingers的行为

但我用的是三极管,fingers不是在cmos里才会有设置的吗?

主要是我看的版图提图,上面是我之前说的情况,是直接扩了面积。

请问还会不会有一种情况是,那边设计时,每个不同m值管子的版图都是自己重新画的,没有直接生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我用的是三极管,fingers不是在cmos里才会有设置的吗?

主要是我看的版图提图,上面是我之前说的情况, ...

我说“类似”。m的本意就是重复多个,有些人把它理解为mos管的多条栅,后者三极管的面积,那都是不正确的理解。

网友B:
电路设置的M(数量),版图就会出几个器件
但是版图可以考虑把你的器件再整合,比如电路的器件尺寸参数很大,版图调用出来形状很不合适,在版图上可以按比例拆成多个小的器件连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类似”。m的本意就是重复多个,有些人把它理解为mos管的多条栅,后者三极管的面积,那都是不正确的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设置的M(数量),版图就会出几个器件
但是版图可以考虑把你的器件再整合,比如电路的器件尺寸参数很大 ...

嗯嗯,是这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