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要有上下电顺序

楼主(2024-10-25):
对一些有多个电源的IP,有些会存在上下电顺序,有些没有上下电顺序,一直以来比较疑惑。哪位大佬可以帮忙解惑下:
1.为什么要有上下电顺序,如果不遵循,潜在危害是什么?
2.如果两个IP的供电一致,那这两个IP之间的上下电顺序怎么确认?

网友:
IP内多电源可能有依赖关系,如果不遵循的话,有可能会导致功能失效等,其实就例如工厂机器,要先启动哪些,在启动哪些,否则就可能导致启动失败或对机器有损害。如果两个IP的供电一致,要看下是否有依赖关系,如果没有,相互是独立的,顺序就无所谓了。如果有依赖关系,要注意上下电顺序了

网友:
上下电顺序主要是因为各个电源IP之间存在耦合关系,比如某个IP的电压是其他电源的先决条件,那就要保证该IP先上电,如果IP之间完全相互独立,应该就不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