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PT中有max_trans违例,但xtop不修

楼主(2024-10-25):
小弟目前在做POCV模式的timing fix,PT中报出的max_trans有几千条违例,但是用xtop修的时候,xtop会报没有违例,目前认为是xtop看到的是经OCV减免前的timing情况,未将ocv相关计算包含进去,想请教各位大佬,这种情况该怎么debug?

网友A:
pt 也是可以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 也是可以修的吧

确实可以拿dmsa来修,就是觉得很奇怪,因为对xop修timing的流程也不是很懂,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网友:
看上去像是pt的report和xtop吃进去的data不一致;
我之前项目中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最后发现是flow里没改好,pt report drv的option和report pba data的时候不一样(大概就是我先报了transition violation之后又设置了一些参数,然后写xtop的timing data,造成了不一致)
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