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TSMC用于EMX电磁仿真的proc

楼主(2024-10-25):
请教各位高手,用于emx仿真的proc是否应该包含温度信息呢?
仿真工艺角的时候,如果proc不包含温度信息,仿真其实不就不准了么?

网友A:
工艺角是工艺角,温度是温度,包不包含温度信息取决于你自己的需求,一般来说你要仿温度还得不同温度仿一个em,这样通常是非常消耗时间的。所以一般就仿个25°C的em,proc里面带不带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角是工艺角,温度是温度,包不包含温度信息取决于你自己的需求,一般来说你要仿温度还得不同温度仿一个 ...

感谢回复!

不同温度仿一个em,按照您的意思是,foundry(以TSMC为例)应该有不同温度下 对应不同的proc文件是么?

网友B:
你好,请问有无t28的proc,有偿,谢谢

网友(2024-11-26):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有无t28的proc,有偿,谢谢

同求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