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亮问题:markNetOptions

楼主(2024-10-25):
求教各位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办法使得默认的N高亮变成自己想要的图层(目前默认全部勾选,想去掉其中两个)

网友:
那就不选那两个嘛

楼主:
去掉后,重新N又恢复默认了
不过用别的方法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5-01-25):
我想请问一下在skill中如何编辑这些层次的选择,因为我想调用lemarknet进行标记,但是不知到怎么设置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