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nout 封装可靠性

楼主(2024-10-25):
求助:fan out 封装(EWLB),且背面silicon 露出来的,请问一下,这种封装能过MSL2么?需要在哪里改善可以过MSL2?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MSL2 电测没问题,但是TC200次以后,性能偏移的很大

网友:
MSL2 电测没问题----Precondition MSL2 Pass。你是想把封装外形变更成FANOUT工艺WLSCP封装,担心MSL2失效吗?

楼主:
对的,现在就是已经用fanout 的封装做MSL2电测失效了,但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失效或者如何去找因为fanout 导致的失效位置

网友:
如果是在TCT 200 cycle後出現電性偏移情形,不排除元件受封裝應力影響~可以試試wafer表面護層加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