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VCO谐波电流

楼主(2024-10-25):
请问为什么奇次谐波和偶次谐波有90的相位差以及为什么一个是共模信号一个是差模信号?这是LCVCO的普遍结论还是设计VCO中不同器件参数决定的?

网友:
同样想问为什么奇次谐波看到的是差模阻抗,偶次看到的是共模阻抗

网友(2025-10-09):
器件特性决定的90°相位差。看到的阻抗不同是因为流经的路径也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