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报错,ERROR (SFE-3)

楼主(2024-10-25):
dongbu的svt5p0v没给蒙卡,去mismatch里找的section。一开始section只放了mis_svt050,报错说找不到sdpw_dnw的定义。然后加了dio,报错说有未知参数。再然后加了tt/ff/sf/fs/ss_svt050,就出现了下面的报错。报错内容只说定义重复了,但没说这个"existing subcircuit deifnition"在哪里,我该去哪里改啊,我甚至不知道新旧两个definition一不一样,先前的也不敢删。

Spectre simulator stopped due to following reasons: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SFE-3): "/PDKs/Dongnu18/DPDK_IC6p1_1824hp18ba_Rev3p4p0_2/models/Spectre_lib/./1824HP18BA_Rev3p4p0_mis.scs" 14076: Cannot create subcircuit defi
nition `nch_svt_5p0v' because a subcircuit with the same name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in line `14076' of `/PDKs/Dongnu18/DPDK_IC6p1_1824hp18ba_Rev3p4
p0_2/models/Spectre_lib/1824HP18BA_Rev3p4p0_mis.scs'. Either rename the existing subcircuit definition or remove the previous subcircuit definition, a
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3): "/PDKs/Dongnu18/DPDK_IC6p1_1824hp18ba_Rev3p4p0_2/models/Spectre_lib/./1824HP18BA_Rev3p4p0_mis.scs" 14110: Cannot create subcircuit defi
nition `pch_svt_5p0v' because a subcircuit with the same name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in line `14110' of `/PDKs/Dongnu18/DPDK_IC6p1_1824hp18ba_Rev3p4
p0_2/models/Spectre_lib/1824HP18BA_Rev3p4p0_mis.scs'. Either rename the existing subcircuit definition or remove the previous subcircuit definition, a
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3): "/PDKs/Dongnu18/DPDK_IC6p1_1824hp18ba_Rev3p4p0_2/models/Spectre_lib/./1824HP18BA_Rev3p4p0_mis.scs" 14146: Cannot create subcircuit defi
nition `nch_svt_iso_5p0v' because a subcircuit with the same name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in line `14146' of `/PDKs/Dongnu18/DPDK_IC6p1_1824hp18ba_Re
v3p4p0_2/models/Spectre_lib/1824HP18BA_Rev3p4p0_mis.scs'. Either rename the existing subcircuit definition or remove the previous subcircuit definitio
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3): "/PDKs/Dongnu18/DPDK_IC6p1_1824hp18ba_Rev3p4p0_2/models/Spectre_lib/./1824HP18BA_Rev3p4p0_mis.scs" 14192: Cannot create subcircuit defi
nition `pch_svt_iso_5p0v' because a subcircuit with the same name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in line `14192' of `/PDKs/Dongnu18/DPDK_IC6p1_1824hp18ba_Re
v3p4p0_2/models/Spectre_lib/1824HP18BA_Rev3p4p0_mis.scs'. Either rename the existing subcircuit definition or remove the previous subcircuit definitio
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3): "/PDKs/Dongnu18/DPDK_IC6p1_1824hp18ba_Rev3p4p0_2/models/Spectre_lib/./1824HP18BA_Rev3p4p0_mis.scs" 14076: Cannot create subcircuit defi
nition `nch_svt_5p0v' because a subcircuit with the same name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in line `14076' of `/PDKs/Dongnu18/DPDK_IC6p1_1824hp18ba_Rev3p4
p0_2/models/Spectre_lib/1824HP18BA_Rev3p4p0_mis.scs'. Either rename the existing subcircuit definition or remove the previous subcircuit definition, a
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3): "/PDKs/Dongnu18/DPDK_IC6p1_1824hp18ba_Rev3p4p0_2/models/Spectre_lib/./1824HP18BA_Rev3p4p0_mis.scs" 14110: Cannot create subcircuit defi
nition `pch_svt_5p0v' because a subcircuit with the same name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in line `14110' of `/PDKs/Dongnu18/DPDK_IC6p1_1824hp18ba_Rev3p4
p0_2/models/Spectre_lib/1824HP18BA_Rev3p4p0_mis.scs'. Either rename the existing subcircuit definition or remove the previous subcircuit definition, a
nd rerun the simulation.

网友A:
首先,你知道MC仿真需要调用哪些文件吗?
第二,MC仿真和tt/ff/sf/fs/ss这五种仿真是同一级别的,这几种不可能同时共用,就好比你想要一双筷子同时从5个碗里夹菜,是不可能实现的;

解决方式:
1、MC 仿真需要提前进行tt仿真,对比tt仿真,将tt.lib替换成MC.lib或者MC_mis.lib即可。那么问题来了,MC.lib或者MC_mis.lib在哪?
2、如果你不知道上面的lib文件在哪,那就去对应工艺的PDK下找到你的MODEL文件夹,里面有个“*_useage.scs”的文件,里面它会给你将tt/ff/sf/fs/ss/MC/MC_mis这7种.lib所调用的器件类型几乎概括了(为什么是几乎,应为有时候ESD\pad这些影响模块功能较小的器件类型和常用器件类型不在同一个“*.scs”文件里)
3、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跑tt的时候,它把你所有用到的器件类型都散开一一列举出来了,那么你就可以回到第二步,一一对下,哪些器件需要调用“*_useage.scs”的*.lib,哪些需要单独列出
4、对于第三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确认“*_useage.scs”的*.lib和你散开的器件类型不要重复,简单一点来讲就是散开的器件类型在“*_useage.scs”的*.lib出现就删掉该器件,比如svt050(tt/ff/sf/fs/ss),在“*_useage.scs”的tt.lib里出现了“tt_svt050”,那你调用的器件模型里就不要有“tt_svt050”了。

网友A:
首先,你只有mis_svt050,显然是你工艺角调用错误,这个工艺应该有专门的MC_mis,你可以直接调用这个;
第二,tt\ff\ss\sf\fs这5个corner不属于MC范畴,而且你同时调用不同的lib,所以它会报你重复定义器件类型等错误,就好比你想要一双筷子同时进5个不同的碗夹菜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三,你去dongbu的这个模型库下去找一个“**useage.scs”文件,它里面会简单的给你概括了tt\ff\ss\sf\fs\MC\MC_mis基本的7种仿真lib,里面几乎包含了它这个模型库对应工艺角的器件类型(有时候ESD可能不会包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知道MC仿真需要调用哪些文件吗?
第二,MC仿真和tt/ff/sf/fs/ss这五种仿真是同一级别的,这几种不 ...

谢谢大佬,终于搞定了。我的model里没有usage.scs,只有这三个文件
但我在那个mis.scs里找到了对应的tt_svt050,里面包含了失配参数,用这个跑出直方图了。

不过跑出的图还是有点问题,我的差模增益是这样的
我设计的时候增益应该在83附近,但多出来那么多低增益的点,是不是因为失配导致管子进线性区了,我该怎么调整呢,增大CMFB环路增益有用吗

网友A:
你可以看这个,看你的差模增益是哪个管子或者那个器件影响的,再去有目的去调

查看影响仿真值的器件

查看影响仿真值的器件

网友:
红框正上方的那个,不知道为啥位置偏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这个,看你的差模增益是哪个管子或者那个器件影响的,再去有目的去调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终于搞出来了。看了一下失调贡献,发现大家都差不多,而且几次仿下来前四个最大贡献管都不一样,应该不是失调的问题。最后发现是我的仿真方法不对。我是完全开环仿的,输出端难以稳定在工作点上。后来接成闭环,串了个大电感隔交通直,仿真就正常了。

网友(2024-12-27):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只有mis_svt050,显然是你工艺角调用错误,这个工艺应该有专门的MC_mis,你可以直接调用这个;
第 ...

大佬,我目前用的usage.scs有localmconly和globalmc_loaclmc等两个section,我这个该如何编写mc.scs呢?

网友:
是否只需要这两个section就成?

网友:
看你用的器件,这两个section能否完全覆盖,如果可以,那就行;如果不可以,就需要补充缺失器件的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