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的INL两种测试方法得到的结果是否有联系?

楼主(2024-10-25):
INL有两种定义:一种是根据最佳拟合曲线计算INL,一种是根据端点计算INL。

这两种方法得到的INL结果是不一致的,那么这两个结果之间是否有联系呢?

网友A:
两种方法都可以,具体看应用。(1)是追求绝对精度还是相对精度(2)是否校准offset(3)是否校准gain 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都可以,具体看应用。(1)是追求绝对精度还是相对精度(2)是否校准offset(3)是否校准gain erro ...

请问calculator里的inl函数采用的是哪种定义?help也没有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calculator里的inl函数采用的是哪种定义?help也没有说明

你看help文档或者自己尝试也能发现的,是去掉了gain error和offset的。  至于首尾相连的还是最小二乘法的比较好区分,首尾相连的话INL(begin)=0, INL(en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