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双边沿采样的constraint 问题

楼主(2024-10-25):
求教!在做STA时。双边沿采样的datapath该怎样去添加约束啊

网友A:
什么意思,你上升沿发下降沿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你上升沿发下降沿采吗

上升沿与下降沿同时采样

网友B:
在STA约束的时候保证定义时钟的时候占空比设为50%的即可(实际RTL实现的时候也要保证这个50%,不然芯片会有问题),其它的比如用了时钟负沿采样,PT会自动识别相关路径并检查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TA约束的时候保证定义时钟的时候占空比设为50%的即可(实际RTL实现的时候也要保证这个50%,不然芯片会有 ...

目前是实际clk 占空比不是50%,在过DFF的时候是会有enable 控制的,这样的话是否只要保证enable信号先于data stable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实际clk 占空比不是50%,在过DFF的时候是会有enable 控制的,这样的话是否只要保证enable信号先于d ...

这个应该不需要优先顺序,需要保证的是采样时enable信号和data信号都是stable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实际clk 占空比不是50%,在过DFF的时候是会有enable 控制的,这样的话是否只要保证enable信号先于d ...

这个已经不是 STA 的 constraint 问题,而是设计本身的问题。如果enable 信号跟DFF是同一个时钟控制的,STA 会自动检测是否有违例。如果是不同时钟控制的,那就得设计人员那边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