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问题

楼主(2024-10-25):
各位大佬
电路图有电容和电阻器件,但是 layout xl后,并没有自动生成相应的器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pdk没有这两个device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dk没有这两个device的定义

谢谢您,应该是的,我工艺库好像找不到那两个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