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原理图里面已经有nmos的各种寄生参数了。

楼主(2024-10-25):
layout之后提取的寄生参数,跟原理图里面的寄生参数,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S上的是器件本身的寄生
提L的是导电层上布线材料、衬底以及一些效应产生的寄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S上的是器件本身的寄生
提L的是导电层上布线材料、衬底以及一些效应产生的寄生 ...

谢谢,对于单个的nmos管,差别大吗?

网友:
单看一个管子,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