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有关bandgap psrr低频下与运放增益偏差较大问题

楼主(2024-10-25):
向各位求助一下,我现在在做一个900mV电压的BandGap,预期输出400mV,其中运放开环增益70dB,但是低频psrr只有25db左右,考虑过电流镜阻抗问题,增大一倍L没有效果。电流结构如图,因为实验室设备原因,只能拍图,请大家见谅。

网友A:
output PSRR defined by resistor divider between Rom4 and R13+R9+1/gm22. you need improve PMOS current mirr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output PSRR defined by resistor divider between Rom4 and R13+R9+1/gm22. you need improve PMOS curren ...

请教下这是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put PSRR defined by resistor divider between Rom4 and R13+R9+1/gm22. you need improve PMOS curren ...

谢谢您深夜回我帖子,我会试一下调整的,能请教一下推导的文章是哪篇吗?想去拜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