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仿真电路求助

楼主(2024-10-25):
在仿真采用电流源作负载的共源极时遇到一个问题:我已明白vth<vin<vout+vth1.,vin-vth1<vout<vdd.
可是仿真的时候这个vout+vth1该如何表现呢?

网友A:
Vout+Vth1=Vin的函数曲线与这个输出特性曲线的交点就是你想找的,Vth1应该是你图中纵轴已经标出了,交点就是Vin1=Vout+Vth1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Vth1=Vin的函数曲线与这个输出特性曲线的交点就是你想找的,Vth1应该是你图中纵轴已经标出了,交点就 ...

是这样的吗?

楼主:
经过调整之后,我的两个管子都处在饱和区了。我还有一点疑问,如何通过数学推导确定vd的大小呢?

网友:
输出特性曲线是Vx sweep出来的,所以你设置的Vx=1.5V就和这个曲线没有关联了,这里不应该直接套用Vx=1.5V进公式。你可以连接(Vin, Vout)=(Vth, 0)和(Vin, Vout)=(0,-Vth)的两个点成线,这条直线的表达式就是Vout+Vth=Vx,与输出特性曲线的交点就是你要的Vin1。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调整之后,我的两个管子都处在饱和区了。我还有一点疑问,如何通过数学推导确定vd的大小呢? ...

通常的做法是先确定两个管子的过驱动电压,经验上一般NMOS管设置在0.3V左右,PMOS管会比NMOS更大一些,假设设置在0.5V,用VDD减去两个管子的过驱动电压就是你能操控的输出摆幅大小,也就是最大到VDD-|Vgs2-Vth2|,最小到Vin-Vth1,max-min=VDD-2V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