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理想信号频谱分析只有8bit?!

楼主(2024-10-25):
如图,信号时1k的,采样频率设为1M,1000个点不会频谱泄露呀
这个图形怎么像是频谱泄露了,希望走过路过大佬不吝赐教,也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谢谢大家!

网友A:
两个问题:1. 1000个点的信息连10bit都达不到;2. 采样率1M和1K是整数倍,fft会有频谱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问题:1. 1000个点的信息连10bit都达不到;2. 采样率1M和1K是整数倍,fft会有频谱泄露。 ...

1.10000个点也是8bit,这个好像没什么关系,主要看功率吧

2.频率泄露是只要相干采样就行吧,1M/1000点= 1k*1一个周期,没问题吧,现在严格说应该是跑的dft,2的N次方才是fft,至于整数我想你可能说质数那个东西,那个好像只是为了不是重复跑的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000个点也是8bit,这个好像没什么关系,主要看功率吧

2.频率泄露是只要相干采样就行吧,1M/1000点=  ...

2是为了采样点不重复。不过我想起另一个问题,你的仿真精度是不是不够?需要手动把精度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