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做lvs出的一堆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4-10-25):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CHIP_FINISH_FINAL
SOURCE CELL NAME:         top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0      1105    *

Nets:          540848    481205    *

Instances:     513291    483027    *    MN (4 pins)
                513409    483032    *    MP (4 pins)
                   331         0    *    R (2 pins)
                   184         1    *    D (2 pins)
                ------    ------
Total Inst:   1027215    966060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0      1103    *

Nets:          272308    212457    *

Instances:      48703     19673    *    MN (4 pins)
                 49293     20177    *    MP (4 pins)
                   100         0    *    R (2 pins)
                    18         1    *    D (2 pins)
                     3         3         SPMN_2_1 (5 pins)
                     8         8         SPMN_2_1_1 (6 pins)
                     7         7         SPMN_2_2 (6 pins)
                   518       518         SPMN_2_2_1 (7 pins)
                     1

网友:
layout都没有port怎么比?

网友:
没有port,net也多了不少,是短路了?

网友A:
没有ports的情况下看结果,错误是不真实的,首先解决ports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ports的情况下看结果,错误是不真实的,首先解决ports的问题!

我写出gdsii的时候
write_stream -cells chip_finish_final orca.gdsii
这个写出来导进去没有port吗 还是需要专门再打一下laybe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写出gdsii的时候
write_stream -cells chip_finish_final orca.gdsii
这个写出来导进去没有port吗 还 ...

需要layer map, 将pin转成calibre能识别的层次。 还有把stdcell 加到hcell里, 用hierarchy的方式跑lvs。 top层不应该看到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layer map, 将pin转成calibre能识别的层次。 还有把stdcell 加到hcell里, 用hierarchy的方式跑lvs ...

好的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