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是如何将悬空的 NW 查出来呢?

楼主(2024-10-26):
今天检查版图时 发现 一个 NW环 是悬空的,心里怕怕的 ,有没有查出来的方法

网友:
ERC没报嘛?

楼主:
ERC 只报了 PWELL的  softconnect  ,悬空的NWELL 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ERC 只报了 PWELL的  softconnect  ,悬空的NWELL 没有

你ERC是不是设置了只检测部分,把all勾上看看,还没遇到过检查不出来的

网友A:
把nwell的layer换成实心的图案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nwell的layer换成实心的图案查

我指的有些NW 他只是作为隔离环 ,有可能粗心没加电压,应该怎么做

网友:
借鉴PWELL自己加一条

网友:
把电源名字加上,一般的ERC会报出来

网友:
ERC 会抓出来,看看lvs rule 里面电源地的定义以及ERC 检查开关是否有打开呢。

网友:
一般ERC里面都有NWELL NOT TO POWER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