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批量更换参考库方法请教

楼主(2024-10-26):
在vieruoso中假如我复制了一个名为basic_units_For-FDSOI_55nm库(其中包含自己搭建的一些与非门schematic及其symbol),并将其命名为B,在打开某个标准单元时遇到如下报错,图中显示XOR2在basic_units_For-FDSOI_55nm中,如果我想把图片中的Library更改为B,要怎么做呢?有批量替换的方法吗?(这种cell非常多)

网友A:
如果只是更换库名,单元都是对应的,直接Library Manager中菜单:Edit/Rename Reference 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更换库名,单元都是对应的,直接Library Manager中菜单:Edit/Rename Reference Library。 ...

谢谢,好像没有用哎,具体情况为:基本的器件可以通过change Library References来更改其参考库,但是由这些管子搭起来的逻辑单元schematic和symbol却不能批量更改其参考库名称为新的库名称,只能一个一个点进去修改。如图所示,NAND2在新的库中已经存在,但是其参考库是旧的库,如何批量改成新的呢?

网友:
Rename Rrference Library就是其这个作用的,但是你操作之前要确保需要修改的单元没处于锁定状态,不确定就在Close All一下。
改之前可以把两个库都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