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t /VOUT selected but not highlighted

楼主(2024-10-26):
如题所示

(请看图片问题描述1)我就改动了下Verilog写的function,保存更新了下,这个就不再出图了,请问各位高手估计是哪里出问题了呀,指点指点谢谢大伙

二编:

这几个也都save了

网友:
同问,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加了个数字模块进行AMS仿真,全局定义数字高电平对应模拟电压1.5V,为什么会出问题呢,无法plot出某些端口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