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Rgs和Rgd,是多大呢?

楼主(2024-10-26):
打印直流工作点的时候,看不到这两个电阻值啊!

网友A:
.op   会打印管子的所以信息里面就有你说的Rgs和Rgd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   会打印管子的所以信息里面就有你说的Rgs和Rgd

谢谢,.op文件在哪里看啊?

能否截个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op文件在哪里看啊?

你不是hspice吗?加上.op命令,仿真的时候打印出来的log信息里面就有管子信息

网友A:
你是用的hspic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hspice吗?

Virtuoso IC6.18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问哪里可以看到这两个参数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问哪里可以看到这两个参数啊?

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