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里的bjt选型?

楼主(2024-10-26):
想问一下各位佬们,就是做BG的时候该怎么考虑是用pnp还是npn啊?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一般选pnp管,方便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选pnp管,方便制作

那想问一下,如果选了npn是有什么考究吗

网友B:
pnp方便制作是对于CMOS工艺而言,在BCD工艺里,npn和pnp都可以。
首先肯定要满足耐压要求,然后可以选β大些的,减小基极电流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pnp方便制作是对于CMOS工艺而言,在BCD工艺里,npn和pnp都可以。
首先肯定要满足耐压要求,然后可以选β大 ...

谢谢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