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各位大佬们 现在新人小白面试都会问一些什么呢

楼主(2024-10-26):
除了关于版图的几个效应  还会问一些什么呢  有关模集的知识问的多不多啊 求助ing

网友A:
电阻、电容、mos的匹配,看看电阻、电容有那些类型它们的差异。WPE、LOD是否了解如何解决它们的影响(对新手这可能有点深了)。匹配可以看一下bg里的电阻、电流镜、差分对。加dummy的作用、弱节点信号线的干扰和如何屏蔽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mos的匹配,看看电阻、电容有那些类型它们的差异。WPE、LOD是否了解如何解决它们的影响(对新 ...

感谢您的回答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工艺流程,天线效应,匹配,基本的电路工作原理,比如电流镜。二阶效应。

楼主:
整个block模块的布局如何理解呢 有没有大佬知道呢  两轮都是技术面的话二轮会偏什么多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