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能否自定义器件?

楼主(2024-10-26):
突然有个问题,电路在流片时,厂家是根据画的版图在晶圆上刻蚀等等产生芯片。那我们可以自己定义一种器件,由厂家帮我们tape out吗,其中有什么风险嘛?

因为最近需要带NBL层的PNP管,但发现TSMC工艺库中似乎没有这个管子,如果自己画的画,为什么latch up的风险会更高呢?
希望得到路过各位前辈的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你们能和tsmc直接对接沟通,可以提出你们需求,请他们帮忙评估器件是否可以制造,可以的话他们会提供相关的器件结构以及model等文件;如果你们不是和fab直接对接,那这个器件你们可以自定义,不过因为制造过程中注入的扩散浓度等参数你们不知道,这个器件你们应该不能直接用于项目中,器件参数你们不能确定,也没有仿真model,另外要改lvs rule添加器件识别等,不确定因素很多,只能说在流片时,你们在片子上画上这个自定义器件,这个器件只是为了参数测试,和项目本身无关。

楼主:
!哇,请问前辈,如果自定义的话,是否需要和厂家沟通器件详细参数与注意事项,还是完全靠自己这边把版图画好就能实现呢?

并且自定义的风险应该会高很多吧,毕竟如果是制造良率高的器件厂家应该自己就会提供?
(至于具体风险,不知道能从哪些角度考虑呢?)
盼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请问前辈,如果自定义的话,是否需要和厂家沟通器件详细参数与注意事项,还是完全靠自己这边把版图 ...

理论上可以 实际操作不太行  等于别人重新设计一个器件 和制程加工步骤  除非能给他带来很大营业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们能和tsmc直接对接沟通,可以提出你们需求,请他们帮忙评估器件是否可以制造,可以的话他们会提供相 ...

噢噢原来是这样,那确实不确定因素有很多,学习到了,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 实际操作不太行  等于别人重新设计一个器件 和制程加工步骤  除非能给他带来很大营业额
...

确实,这个想法有点对制造过程想当然了,谢谢前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这个想法有点对制造过程想当然了,谢谢前辈

你看下上面那个回复  fab等于要给你重新仿真器件  设计工艺步骤  做pdk  drc lvs 那些文件   一组人 几个月 一年都不一定搞好   除非你自己会设计器件和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上面那个回复  fab等于要给你重新仿真器件  设计工艺步骤  做pdk  drc lvs 那些文件   一组人 几个 ...

对的,所以我放弃这想法了

网友(2024-12-01):
TSMC不会理你的,你可以偷偷做实验,关键你得有足够的实力自己calibration。大厂这样做的很多,尤其像电阻精度这种。

网友(2025-03-10):
可以自定义器件的,我公司有客户自定义过射频芯片的器件,大规模替换  有兴趣沟通加V13980656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