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电路结构叫啥呢?

楼主(2024-10-26):
大佬们,请问这种电路结构叫什么呢?有啥作用,大概分析了一下像是迟滞比较器

网友A:
感觉就是产生迟滞的,连线不全啊,都不知道输入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产生迟滞的,连线不全啊,都不知道输入是啥

找了一下迟滞比较器,好像没有这种结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下迟滞比较器,好像没有这种结构的

直接仿真看看,固定参考电压一段,扫描 一下。名字不清楚,先把功能搞清。

楼主:
比较完整的电路图是这样的

网友:
M2444和右边那个管子(看不清实例名)应该是差分对吧。你换一个摆法就看出来了,就是迟滞比较

网友:
应该是迟滞比较器,VIP比VIN高一个迟滞电压时才会翻转

网友:
迟滞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