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变压器

楼主(2024-10-26):
新人救助,这种变压器在virtuoso里面有吗,应该怎么搭建呀

网友A:
有一份文档,自己去搜索一下:Using Magnetic Cores and Coupled Inductors in Spectre

网友:
两个transform,左边并联,右边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份文档,自己去搜索一下:Using Magnetic Cores and Coupled Inductors in Spectre

谢谢!

网友:
analoglib里面有个叫xfmr的,可以输入初、次线圈匝数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