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求助

楼主(2024-10-26):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电路中间四个管子(N5、N6、P4、P6)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偏置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电路吧

偏置电路是给谁提供偏置呢,如果是输出级的电流源的话,为什么不直接从输入级的尾电流源接过来

网友:
那就是原本设计原因吧,虽然很多时候两级的运放尾电流源,但也不是说不能从偏置中引过来,其实两个尾电流源也都是从偏置给过来的栅极电压。你所给的电路中,第二级运放的负载与偏置电路这里是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因此这里的偏置电压与第一级尾电流偏置电压不一样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网友:
前馈补偿

网友:
具体讲一下可以吗

楼主:
可以学习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学习一下吗

资料导不出去呀,你直接搜前馈补偿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