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单管放大器+源跟随器的输出电阻为啥有尖峰

楼主(2024-10-27):
rt,lz在仿真这个电路的时候,发现输出电阻会有一个尖峰出现,单仿源跟随器的时候是没有的,这是为什么呢,以及如何改善

网友:
尖峰的原因应该是出现了共轭极点

网友A:
应该是输出阻抗的频率特性出现了一对共轭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输出阻抗的频率特性出现了一对共轭极点

这个共轭极点的产生原因会是什么呢,是第一级的影响吗,我分析不太出来

网友:
源极看进去可以看作电感  电感和电容谐振有尖峰

网友B:
第一级放大的NMOS管的偏置给的是啥偏置?这个结构成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放大的NMOS管的偏置给的是啥偏置?这个结构成立吗?

结构应该是成立的,我仿了pz后发现共轭极点是主极点,应该就是在第一级输出的位置,然后现在的pm只有30°,请问在不改变结构的条件下有没有办法改善呀

网友B:
信号输入和偏置电压都在栅极上?那你的gm根本就不稳啊,随着沟道开启的vgs-vth变化而变化,输入的交流信号直接改变了gm。上面的PMOS电流镜提供的电流不是你的偏置,而是放大管的负载啊。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结构本身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如果看上去很奇怪的话,一定是基本的电路结构出了问题。

网友C:
5楼正解,源极跟随器的1/gm 小于栅极节点的电阻时,源级看进去的阻抗是感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输入和偏置电压都在栅极上?那你的gm根本就不稳啊,随着沟道开启的vgs-vth变化而变化,输入的交流信号 ...

您的意思是我输入端的vsin吗,那个是我仿真瞬态的时候用的,仿ac的时候我把他的电压设为0了,gm应该是稳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楼正解,源极跟随器的1/gm 小于栅极节点的电阻时,源级看进去的阻抗是感性的。 ...

嗯嗯这部分我理解了,但是看增益ac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共轭极点产生呢,我调参数后发现这个应该是在第一级输出和第二级输入那个位置产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这部分我理解了,但是看增益ac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共轭极点产生呢,我调参数后发现这个应该是在第一级输 ...

这时对于源极跟随器写传输函数时,分母的二阶多项式的根不满足实数根的条件,分母和栅极电阻,跟随器gm相关,看看Razavi 的书。说成电感是会产生共轭的一种方便理解和表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时对于源极跟随器写传输函数时,分母的二阶多项式的根不满足实数根的条件,分母和栅极电阻,跟随器gm ...

源跟随器的感性是从输入端看进去我理解,我的意思是仿增益(不是输出电阻)的时候,我做了个pz,这个结构也会出现共轭极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跟随器的感性是从输入端看进去我理解,我的意思是仿增益(不是输出电阻)的时候,我做了个pz,这个结构 ...

Av=G*Rout

楼主:
哦哦哦哈哈哈,大佬真是一针见血,我脑子没转过来,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