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仿真

楼主(2024-10-27):
有哪位兄弟能帮忙解决一下我的题吗?为什么我的相频曲线从180开始下降?

网友:
因为你取的电路节点在起点扫描频率的时候就是和你的激励源的相位是反相的啊,你在电路的其他节点当然也可以取到和激励源同相的情况,那就是在起点扫描频率从零相位开始变化了。

网友:
信号通过环路走一圈回来是负反馈,所以是从180开始

网友(2025-04-19):
仿真软件用的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