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CD工艺,DMOS器件

楼主(2024-10-27):
BCD工艺,DMOS器件中心是D,两边是S和中心是S有什么区别?

网友A:
D是deep,深阱。你可以先了解下这种器件的剖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D是deep,深阱。你可以先了解下这种器件的剖面图

谢谢回答,请问同样是深N阱,从电流流向或者是工艺制造方面讲,器件中心是D,两边是S和中心是S有什么区别?

网友B:
高压、带隔离环的 DEMOS 和 LDMOS,出于隔离的需求,常把电压高的节点拉到外面,有时也和 ISO Ring 共用。

因此 P 管通常是 S 在外面,D 在里面。N 管则是 S 在里面,D 在外面。

楼主(2025-01-12):
引用 网友B:
高压、带隔离环的 DEMOS 和 LDMOS,出于隔离的需求,常把电压高的节点拉到外面,有时也和 ISO Ring 共用。
...

谢谢回复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