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lvs为啥给电源地打上label了还是不行

楼主(2024-10-27):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089      1109    *

Nets:          273625    213092    *

Instances:      49220     19761    *    MN (4 pins)
                 49821     20365    *    MP (4 pins)
                   100        36    *    R (2 pins)
                    18        13    *    D (2 pins)
                     0         3    *    SPDW_2_1 (4 pins)
                     0         8    *    SPDW_2_1_1 (5 pins)
                     0         7    *    SPDW_2_2 (5 pins)
                     0       518    *    SPDW_2_2_1 (6 pins)
                     0         1    *    SPDW_3_1 (5 pins)
                     0     19116    *    SPUP_2_1 (4 pins)
                     0         2    *    SPUP_2_1_1 (5 pins)
                     0      9267    *    SPUP_2_2 (5 pins)
                     0         7    *    SPUP_2_2_1 (6 pins)
                     0      9214    *    SPUP_2_2_2 (7 pins)
                     3         0    *    SPMN_2_1 (5 pins)
                     8         0    *    SPMN_2_1_1 (6 pins)
                     7         0    *    SPMN_2_2 (6 pins)
                   518         0    *    SPMN_2_2_1 (7 pins)
                     1         0    *    SPMN_3_1 (6 pins)
                 19116         0    *    SPMP_2_1 (5 pins)
                     2         0    *    SPMP_2_1_1 (6 pins)
                  9267         0    *    SPMP_2_2 (6 pins)
                     7         0    *    SPMP_2_2_1 (7 pins)
                  9214         0    *    SPMP_2_2_2 (8 pins)
                    36        36         _invb (6 pins)
                114642    114638    *    _invv (4 pins)
                  2624      2622    *    _invx2v (4 pins)
                    10        10         _invx3v (4 pins)
                     2         2         _invx4v (4 pins)
                     3         3         _invx5v (4 pins)
                 28416     28416         _nand2v (5 pins)
                     2         2         _nand3v (6 pins)
                     8         8         _nand4v (7 pins)
                  1553      1565    *    _nor2v (5 pins)
                     4         4         _nor3v (6 pins)
                     6         6         _nor4v (7 pins)
                   111        98    *    _pdw2v (4 pins)
                    12        12         _pdw3v (5 pins)
                     9         9         _pup2v (4 pins)
                    12        12         _pup3v (5 pins)
                 85146     85145    *    _sdw2v (4 pins)
                 19121     19121         _sdw3v (5 pins)
                     1         1         _smp3v (5 pins)
                 40113     40065    *    _sup2v (4 pins)
                     2         2         _xnor2v (5 pins)
                  8221      8221         _xr2v (5 pins)
                     1         1         _xra2v (5 pins)
                ------    ------
Total Inst:    437357    378317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o Statistics:

   8 isolated layout nets were deleted.

   45460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8538.
     26922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43753 source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8004.
     25749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280 series/parallel layout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49.  3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183 parallel layout diodes were reduced to 17.

   383 source nets had all their pins removed and were deleted.

网友:
Ports:           1089      1109    *

网友:
版图的基本功就是检查lvs和drc的错误,你这应该多自己检查下,怎么debug,怎么找问题,这么问很难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