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取Calibre文件时遇到警告

楼主(2024-10-27):
PEX提取Calibre文件时遇到的警告,WARNING: [FDI3033] Schematic instance not found.

网友A:
看看有人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人会吗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PEX的Outputs的Use Name From选择的是LAYOUT而不是SCHEMATIC,选择LAYOUT,生成Calibre文件时,会产生警告WARNING: [FDI3033] Schematic instance XXX not found.导致器件不能正确通过calview.cellmap文件将后仿真网表.pex.netlist正确映射到Calibre文件,导致后仿真结果异常。改为SCHEMATIC后仿真正常了。这是我的推测:

网友B(2025-04-01):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PEX的Outputs的Use Name From选择的是LAYOUT而不是SCHEMATIC,选择LAYOUT,生成Calibr ...

请教下,您说的calibre异常,是指不能仿真,还是仿真结果不对呢

楼主(2025-06-03):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您说的calibre异常,是指不能仿真,还是仿真结果不对呢

仿真结果不对,与前仿真差异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