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门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4-10-27):
传输门的输出比输入电压小该怎么解决,输入电压是1.2v,但导通时输出只有1.09V,这样时对的吗,怎么做到输入多少就输出多少,仿真时输出负载挂了个100K的电阻。

网友A:
传输门导通有导通电阻,输出为导通电阻与负载电阻分压的结果,要减小传输门上的压降,就要减小传输门的导通电阻,加大传输门尺寸,或者有可能的情况下,加大栅极驱动电压。

你真的需要用这个传输门驱动100K的负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门导通有导通电阻,输出为导通电阻与负载电阻分压的结果,要减小传输门上的压降,就要减小传输门的导通 ...

100k电阻我只是看别人仿真这样说的,我实际要做dff

管子W加大,输出下降又太慢了,这要怎么办,正常输出都是能和输入一样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