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k join语法问题

楼主(2024-10-27):
fork

  while(1) begin
    if begin
      ......
    end
    else begin
      ......
    end
  end

  while(1) begin
    if begin
      ......
    end
    else begin
      ......
    end
  end

join

上面的写法编译的时候一直报错:near "end":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end, expecting join or "SystemVerilog keyword 'join_any'" or "SystemVerilog keyword 'join_none  不清楚哪里有问题?

网友A:
while用的比较少,如果只有这些代码的话,试着用begin..end把while封装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用的比较少,如果只有这些代码的话,试着用begin..end把while封装看看?

试了一下,好像也不行

网友:
会不会是别的地方begin少了end这一类的问题,扩展到这个fork进程了?你这只是代码片段吧?有时候报错未必是这一行的问题。

网友B:
单独写了一段,没有问题, 还是如4楼说的, 查一下哪个地方少了e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写了一段,没有问题, 还是如4楼说的, 查一下哪个地方少了end

弄清楚了,if和else的begin end好像要统一,要么都写要么都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