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中,erc错误 PATHCHK GROUND&&!POWER NOFLOAT

楼主(2024-10-27):
erc

erc

规则里检测出这个erc错误是想让我们干什么呢,
电路中这个结点到电源和地都有通路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点亮看看再说吧

网友A:
你把电源地的名称在lvs里面写进去

网友B:
检查电源地通路的,确认报警告的地方都是一端接了类似电阻电容这种器件,如果接了,确认后可以忽略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检查电源地通路以外补充一点,lvs窗口报错的数量上限是100个而不是你只有100个错,如果想解开限制的话就去改lvs的规则文件把限制解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源地的名称在lvs里面写进去

写进去了,还是报这个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源地通路的,确认报警告的地方都是一端接了类似电阻电容这种器件,如果接了,确认后可以忽略 ...

为啥可以忽略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可以忽略呀

ERC有很多错误就是需要人工确认后选择是否忽略,因为ERC除了真错有很多是特殊设计引起的,比如ESD的powerclamp NMOS源漏一端接电源一端接地,ERC会报。
ERC的PATHCHK检查更多的是警告,提示你这条通路有问题,因为正常的通路是由VDD-PMOS-NMOS-GND,中间插了电阻电容这种就会报出来,需要确认一下。

网友C:
ERC的pathchk检查电路中各个net是否有到power/ground的通路, 譬如“”GROUND && !POWER“的意思是Net有到ground的通路但是没有到Power的path.
所以这里报错,可能的问题:

1. LVS/ERC是否正确给了Power/ground name,或者power/ground端口是否正确识别
2. 电路中确实有这样的设计,需要分析是否能waive。  典型的TieH 单元常常会报这个错, ESD中的GGNMOS也常会报,这类都需要放行。

3. 有fab默认的LVS/ERC文件中,器件CAP/DIODE等没有加入PATHCHK,只有默认的MOS/RES器件加入的话,也会出现CAP/DIODE等器件相关的Net 报这类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ERC的pathchk检查电路中各个net是否有到power/ground的通路, 譬如“”GROUND && !POWER“的意思是Net有到g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C有很多错误就是需要人工确认后选择是否忽略,因为ERC除了真错有很多是特殊设计引起的,比如ESD的power ...

感谢感谢

网友(2025-03-21):
遇到这个错误了 记录一下

网友(2025-10-24):
学到了,谢谢大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