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样的高压NMOS栅极可以低电平

楼主(2024-10-28):
这个电路的输入电源为0~40V,输出VOUT将作为某些低功耗模块的电源,其中M0和M2~M4为高压NMOS管:
1.为什么M0和M1栅压接低电位,电路可以工作么,产生VOUT的原理是什么?

2.M6和M7为低压PMOS,LDO5V为芯片内其他LDO产生的5V电压,Vctrl为开关信号,为什么M6和M7衬底接低电位,M6和M7所在的支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1. 可能是耗尽型 HVNMOS,阈值为负。
2. M6 ,M7是不是尺寸较大(足以为内部电路提供电流)?衬底不是接低电位,是接中间,实现可双向关断——无论VOUT和LDO5V哪个更高,都可关断。

网友B:
合理,电路图可以改一下布局,很像是背靠背的,通过开关控制然后电阻转换电平

网友C:
当vctrl=hi时, 右边的电路肯定会联通VOUT和LDO5V,这样恐怕有问题吧?
或者还有别的隐含条件.

网友D:
耐高压通常是G,D和S,D吧,VGS耐不了高压,低压一样能导通。
M6和M7的衬底这样接是为了接高电位。
VOUT和LDO5V无论哪个更高,导通时都会使得M6和M7的衬底那段(设为节点A)更高,而低压管子是对称的,A点就是源极,就是S,B短接。
假设VOUT>5V,且GATE电压比较高能使M6导通,但不能使M7导通,这样虽然A点>5V但是M7关断且这种接法使体二极管反偏,M7相当于断路,不会影响到LDO5V。如果M7的衬底接LDO5V则M7就算关断,A点电压更高也会通过体二极管影响LDO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耐高压通常是G,D和S,D吧,VGS耐不了高压,低压一样能导通。
M6和M7的衬底这样接是为了接高电位。
VOUT和LDO ...

1.栅压比源极低,一般的DMOS能通吗?
2.如果VOUT比LDO5V低,是不是M6会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理,电路图可以改一下布局,很像是背靠背的,通过开关控制然后电阻转换电平 ...

背靠背,电阻转换电平?这是啥意思?能稍微解释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vctrl=hi时, 右边的电路肯定会联通VOUT和LDO5V,这样恐怕有问题吧?
或者还有别的隐含条件. ...

没啥隐含条件,VOUT常开,产生LDO5V的LDO在低功耗模式下会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可能是耗尽型 HVNMOS,阈值为负。
2. M6 ,M7是不是尺寸较大(足以为内部电路提供电流)?衬底不是接低电 ...

1.M0和M1有没有可能是JFET,这里用JFET好还是耗尽管好,二者有什么区别?

2.M6和M7不大,为内部电路提供电流提供电流是什么意思?据估计VOUT只需有100uA以下的带载能力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1.M0和M1有没有可能是JFET,这里用JFET好还是耗尽管好,二者有什么区别?

2.M6和M7不大,为内部电路提供 ...

1. JFET和MOS管无论是符号还是版图照片都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种怀疑?

2.  电流很小,开关换尺寸自然也小。

网友E:
1. M0 depletion HV MOS (maybe JFET ??  )   M1 可能 depletion 5v nmos 类当 current source  ,
depletion nmos vt 是负的 ,
m2~m3~m4 串接类似 zener didoe 功能 产生电压  vout ~5v

2. M6 m7 是5v  mos  没分 drain/source 端.
一个可能 reverse 弄错方向 ,
另个 是 vout 跟 ldo5v 会 m6 m7 切换 电位

网友F:
M0/M1感觉是耗尽管,M1和下面电阻构成一个电流源,对下面3*vgs偏置,然后M0等于一个source follower;
M6/M7背靠背的NMOS,感觉像是一个电源选择,LDO5V没电是,左边的那个source follower顶上,LDO5V有电的时候Vctr拉高,M6/M7导通;但是R2/R3的分压有点不太想的通;
PS:建议这种要猜功能的电路,最好附上器件的尺寸,好猜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1.栅压比源极低,一般的DMOS能通吗?
2.如果VOUT比LDO5V低,是不是M6会关闭?
...

导不通,所以最上面两根看着奇怪,而且就算是二极管接法也不是稳定电源,用耗尽型还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JFET和MOS管无论是符号还是版图照片都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种怀疑?

2.  电流很小,开关换尺寸自然也 ...

1.我可能不太清楚JFET的版图是什么样的,JFET和DMOS的版图区别主要是什么呀?

2.M6、M7和内部电路电流的关系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M0 depletion HV MOS (maybe JFET ??  )   M1 可能 depletion 5v nmos 类当 current source  ,
deplet ...

1.大概率是你说的这样,仿了一下,VOUT为5V多一点,只是M1是current source的原理是啥,烦请讲一下?

2.M6 M7是5V MOS,这种drain/source不是不区分吗? vout 跟 ldo5v 切换 电位是啥意思呀?
注:VOUT常开,LDO5V在低功耗模式下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M0/M1感觉是耗尽管,M1和下面电阻构成一个电流源,对下面3*vgs偏置,然后M0等于一个source follower;
M6/M ...

是的,M0/M1很有可能是耗尽管
我还想问下M1成为电流源的原理是什么呀,source follower M0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M0/M1很有可能是耗尽管。
我还想问下M1成为电流源的原理是什么呀,source follower M0的主要作用是 ...

M1成为电流源
=> depletion nmos ,  vgs=0 => current sour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我可能不太清楚JFET的版图是什么样的,JFET和DMOS的版图区别主要是什么呀?

2.M6、M7和内部电路电流的 ...

JFET没有绝缘栅,栅和厚道之间是二极管,栅极金属会跟单晶硅之间有接触。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大概率是你说的这样,仿了一下,VOUT为5V多一点,只是M1是current source的原理是啥,烦请讲一下?

2. ...

工作于饱和区的MOS管,VGS恒定时ID就基本恒定,相当于一个电流源。增强型NMOS,满足这个条件必须有VGS>0,耗尽型NMOS的阈值<0,所以在VGS恒定为0时也能工作于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于饱和区的MOS管,VGS恒定时ID就基本恒定,相当于一个电流源。增强型NMOS,满足这个条件必须有VGS>0 ...

明白了,M1的电流是由下式决定,与电源和负载无关,谢谢!
这样的话,那VOUT岂不是会随负载电流变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M1成为电流源
=> depletion nmos ,  vgs=0 => current source

明白了,M1的电流是由下式决定,与电源和负载无关,谢谢!

这样的话,那VOUT岂不是会随负载电流变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JFET没有绝缘栅,栅和厚道之间是二极管,栅极金属会跟单晶硅之间有接触。
...

好的,我再找找资料看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M1的电流是由下式决定,与电源和负载无关,谢谢!

这样的话,那VOUT岂不是会随负载电流变化么? ...

是的,但是如果负载电流不大,小于这个电流,也多余的电流走那几个二极管连接的MOS管,大体上就相当于一个恒流源加稳压管的稳压电路。稳压效果不那么好,但对于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是如果负载电流不大,小于这个电流,也多余的电流走那几个二极管连接的MOS管,大体上就相当于一 ...

很多 BCD 设计, 内部ldo 会 内部 zener + mos Vth 去做简易ldo , 电压不会太稳 , 但对 logic数码管可用了 .  以前想过作 chip capless LDO  , 但是像 dfc  vfv 或多或少都有问题 . dfc 完全 no loading 会不稳 , capless LDO 最麻烦 chip 内 数码管切换会瞬间 spike, 这类片内 ldo 速度慢, chip 内大电容根本没法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是如果负载电流不大,小于这个电流,也多余的电流走那几个二极管连接的MOS管,大体上就相当于一 ...

1.M1电流可能只有几uA,而功率管M0为1m/1.5u,负载电流比IM1大,VOUT受工艺、温度、负载电流等影响挺大的;
2.现在困惑比较大的还是下图右部分电路:
M6和M7的尺寸都只有6u/1u,R2和R3为450u/0.5u,蛇形排布,LDO5V和VOUT之间还有个diode,麻烦再帮忙想想这个电路是干嘛用的,另外蛇形poly电阻有没有什么特殊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 BCD 设计, 内部ldo 会 内部 zener + mos Vth 去做简易ldo , 电压不会太稳 , 但对 logic数码管可用了 ...

1.LDO5V就是capless,感觉也有些不太懂;
2.先帮忙看看这个右边电路:
M6和M7的尺寸都只有6u/1u,R2和R3为450u/0.5u,为蛇形排版,LDO5V和VOUT之间还有个diode,麻烦再想想这个电路是干嘛用的,另外蛇形poly电阻有没有什么特殊功能(听说有恒流源作用,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1.LDO5V就是capless,感觉也有些不太懂;
2.先帮忙看看这个右边电路:

蛇形poly电阻

=> area reduce  ?

dummy loading ?

d0 :  2 power supply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蛇形poly电阻

=> area reduce  ?

1.我也认为蛇形(折叠形)电阻面积更省,只是”dummy loading”是啥意思呀?
2.低功耗模式时,VOUT有电,LDO5V掉电,应该不是双电源供电吧

网友(2025-09-19):
m0 m1 maybe depletion nmos   or jfet ?

m6 m7 switch mos , switch ldo5v to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