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前后仿真差异很大

楼主(2024-10-28):
画了一个2.5fF的MIM电容,结果前后仿真差很多,前仿真≈2.5fF,后仿真≈298fF,差的太多了,我对于前后仿真差异这么大,怀疑:
①版图布局问题
②MIM电容反复抽取(用XRC-Transistor Level-R+C+CC提取寄生参数,我选了H-cells,X-cells文件,应该不会重复抽取,而且尝试了单独一个4*4MIM电容,前后仿真相差不大,前仿≈15.5fF,后仿≈18.8fF)
③PEX提取Calibre文件遇到警告:WARNING: [FDI3033] Schematic instance not found.(单独一个4*4MIM电容没有该警告,其前后仿真相差不大)

网友A:
1、你应该看具体到底是哪里多出来那么多的电容
2、Calibre使用Xcell和Hcell了之后不能用Transistor Level需要用Gate Leve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你应该看具体到底是哪里多出来那么多的电容
2、Calibre使用Xcell和Hcell了之后不能用Transistor Level需 ...

前辈,请问Hcell和Xcell是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请问Hcell和Xcell是什么啊?

用于block pdk器件,防止重复提取,一般由fab提供,具体建议参考Calibre官方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应该看具体到底是哪里多出来那么多的电容
2、Calibre使用Xcell和Hcell了之后不能用Transistor Level需 ...

老师,我用Gate Level提取试了一下,计算下来电容≈201fF,与前仿结果还是差很多。
我把4*4与8.5*8.5单独出来仿,前后仿真是对的上的。我怀疑是Calibre文件提取的有问题,4*4与8.5*8.5单独提取Calibre文件时没有警告WARNING: [FDI3033] Schematic instance not found.
三个电容一起的时候,提取Calibre文件时会报警告
WARNING: [FDI3033]Schematic instance X0/C0 not found.
WARNING: [FDI3033]Schematic instance X1/C0 not found.
WARNING: [FDI3033]Schematic instance X2/C0 not found.
我看了PEX提取的pex.netlist文件:

mr_pi  "mim"  "X0/C0"  '("X0/2" "X0/1")  '(("c" 70.0102f) ("lpe" 0))  '(-1.694 -19.863)
mr_pi  "mim"  "X1/C0"  '("X1/2" "X1/1")  '(("c" 15.504f) ("lpe" 0))  '(-1.085 1.547)
mr_pi  "mim"  "X2/C0"  '("X2/2" "X2/1")  '(("c" 15.504f) ("lpe" 0))  '(-0.962 20.659)
我怀疑是pex生成用于后仿的Calibre文件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我用Gate Level提取试了一下,计算下来电容≈201fF,与前仿结果还是差很多。
我把4*4与8.5*8.5单独 ...

看你这个意思是多抽取了?如果设置没问题的话建议多检查一下版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于block pdk器件,防止重复提取,一般由fab提供,具体建议参考Calibre官方文档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意思是多抽取了?如果设置没问题的话建议多检查一下版图

老师,问题解决了,我PEX的Outputs的Use Name From选择的是LAYOUT而不是SCHEMATIC,选择LAYOUT,生成Calibre文件时,会产生警告WARNING: [FDI3033] Schematic instance XXX not found.导致器件不能正确通过calview.cellmap文件将后仿真网表.pex.netlist正确映射到Calibre文件,导致后仿真结果异常。改为SCHEMATIC后仿真正常了。这是我的推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问题解决了,我PEX的Outputs的Use Name From选择的是LAYOUT而不是SCHEMATIC,选择LAYOUT,生成Cali ...

我pex的output设置一直都选的schematic,这个是看工艺的,不同工艺抽取选择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pex的output设置一直都选的schematic,这个是看工艺的,不同工艺抽取选择不同
...

好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你应该看具体到底是哪里多出来那么多的电容
2、Calibre使用Xcell和Hcell了之后不能用Transistor Level需 ...

Calibre使用Xcell和Hcell了之后不能用Transistor Level需要用Gate Level

前辈,这个是为啥不能用transistor levle啊?如果不用xcell和hcell的话,应该选transistor还是gate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alibre使用Xcell和Hcell了之后不能用Transistor Level需要用Gate Level

前辈,这个是为啥不能用transis ...

不用HCELL XCELL就用Transistor level,用Transistor Level+H XCELL会重复抽取,具体你可以去查calibre的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HCELL XCELL就用Transistor level,用Transistor Level+H XCELL会重复抽取,具体你可以去查calibre的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