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250个250bit的数相加

楼主(2024-10-28):
250个250bit的数相加,要跑1GHz,到底该怎么写??
可不可以这样,相加就用组合逻辑来做,cnt的数量我现在还不清楚,通过综合确定cnt的数量,cnt数量到了,就输出done

网友A:
时钟周期数有什么要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周期数有什么要求呢?

1GHz,5nm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周期数有什么要求呢?

5nm,1GHz

网友:
如果一下子256个数的话用华莱士加法树,大概14层+的加法深度,每层加法大概4级+逻辑,不考虑饱和按照6层一个流水的大概切到3拍里面去。不过听着需求很奇葩,这么多的数肯定有饱和需求。另一方面收数据过程中计算不行吗?这样时间维度上展开,并行度很低,按照单cycle最多来的数据预留加法个数,结果寄存器寄存,done的时候直接读结果就是最终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