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GHz 1ns能完成两个250bit数的相加吗

楼主(2024-10-28):
1GHz 1ns能完成两个250bit数的相加吗

网友A:
取决于用多少nm工艺了,保险做法写个250bit的2输入加法器,输入输出数据都寄存,约束时钟周期1ns,看DC综合时序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用多少nm工艺了,保险做法写个250bit的2输入加法器,输入输出数据都寄存,约束时钟周期1ns,看DC综合 ...

用的5nm

网友A:
这么先进工艺那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先进工艺那应该没问题

怎么估计有没有问题呢?5nm的cell延时大约多少?我主观感觉先进工艺也不能这么厉害,否则处理器主频提升幅度不应显著变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先进工艺那应该没问题

每条路径都这样,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条路径都这样,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clock uncertainty设置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ock uncertainty设置了多少?

好像有violation

网友:
这点transition violation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