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28工艺库版图求助

楼主(2024-10-28):
求助各位大佬,我这个是用tsmc 28工艺库的做的反相器。为什么我这边从原理图导入到版图就出现了四个绿色的叉(本人版图小白一个,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这四个是dummy poly,小点的工艺是这样的,不是报错

网友B:
这是Poly Dummy,不是叉,你要是看不惯可以改掉这个PO DM1的layer层次的mask样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四个是dummy poly,小点的工艺是这样的,不是报错

看见你这个头像就想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见你这个头像就想笑

不要逮捕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四个是dummy poly,小点的工艺是这样的,不是报错

好的,感谢大佬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Poly Dummy,不是叉,你要是看不惯可以改掉这个PO DM1的layer层次的mask样式

感谢大佬的解答,这就去试试

网友D:
这是poly dummy,不是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poly dummy,不是error

那大佬,请问怎么可以隐藏掉这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佬,请问怎么可以隐藏掉这个呢

q这个管子属性,在parameter选项里找到dieplay layout  related parameter ->on,然后可以关闭左右两边的两组po dummy。不过建议core管左右两边留第一组 po dummy,DRC也会提示你加的。

网友:
可以合并,但单独使用一定要有。